[求助] 请教,在时钟的上升沿,怎样判断一个脉冲的上升沿???

楼主(2010-06-19):
请教,在时钟的上升沿,怎样判断一个脉冲的上升沿???

网友:
有通用的边沿判断电路,就是用时钟上升沿驱动一个寄存器,把该脉冲作为输入,把该寄存器的输入和输出作为条件,如果输入为0输出为1,则表示出现上升沿。不过这样的上升沿会延迟一个时钟周期的。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pluse_buf1<= pluse;
      plues_buf2<=pluse_buf1;
end
assign   pluse_raise = pluse_buf1  & (~pluse_buf2);

楼主:
请教楼上, pluse_raise = pluse_buf1  & (~pluse_buf2);采用两级d触发器是增加稳定性吗??

网友:
消除亚稳态,没错的。就是采用二级触发器。

网友:
3楼写的好。

clkreg<clk_in;

clkfall<=clkreg && (~clk_in);

可以判断下降沿吧。

网友:
如果本来就是同步的话,就不需要这样写了。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pluse_buf1<= pluse;
end
assign   pluse_raise = pluse & (~pluse_buf1);
如果想消除亚稳态的话,那应该是如下写法: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pluse_buf1<= pluse;
      plues_buf2<=pluse_buf1;
plues_buf3<=pluse_buf2;
end
assign   pluse_raise = pluse_buf2  & (~pluse_buf3);

打两拍后才用,才是标准的消除亚稳态的电路。

网友:
高! 7# kk2009

网友:
7楼正解,不过还是要考虑快慢时钟的问题,打两拍不是万能的

网友:
还是7楼的标准

楼主:
多谢指导,9楼,请问快慢时钟的问题能否详细说明?是否要判断的信号周期小于处理时钟的周期,会出现问题?

网友:
7楼是正解,另一个,楼主不喜欢思考问题!
这个在rtl上,常常称之为leading one,也就是说找到在这个脉冲内的第一个clock period

网友:
#13   leading one 什么意思啊?没有听过 13# duanwuyu

网友:
你好,葫芦版主

网友:
方法倒是ok,但前提是脉冲不能太窄,否则抓不到。

网友:
检测相邻两个周期的信号值

网友:
学习了,不考虑DELAY?

网友:
正解! 7# kk2009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pluse_buf1<= pluse;
      plues_buf2<=pluse_buf1;
end
assign   pluse_raise = pluse_buf1  & (~pluse_buf2);

很经典的上升沿检测电路

网友:
的确打两拍不是万能的,但从概率上讲已经很大程度上消除亚稳态了。常见的几家大片商的参考设计都是这样做的,差不多也已经是“标准”做法了

网友(2010-07-31):
7楼的不是三个时钟了吗
?、

网友:
刚才错了 “不是三个D触发器了吗,?”

网友:
两个触发器大概把亚稳态的概率控制在95%以上,三个的话就差不多是4个9的精度了。

网友:
打两拍,如果第一拍采的值就是错的呢?第二拍还不是一样跟着错?

网友:
7楼写的好,基本上是标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不是正确与错误的区分,而是为了改善时序而做得处理,第一拍采集到的数据由于时序违例是无法判断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只有再延迟一拍,使得时钟和数据的建立保持时间满足了寄存器的规范才能获得稳定的数据,应该是稳定和不稳定的区别。

网友:
7楼的标准做法

网友:
不错不错,呵呵,我一直是打2拍,少一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