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输出gds导入virtuoso,为何看不到cell,只有连线?

楼主(2010-06-19):
虽然是老问题,论坛上提到过几次,但从来没有完整的解决办法。所以...

我把标准逻辑单元库里面的symbol文件导入到cadence了,但是发现里面的每个单元,不如INVX1只有一个symbol和cmos-sch两个view,没有layout。

这应该是我标题中问题的原因,但是如何让我cadence库的view里面有layout选项呢?
我现在的标准单元库里面有如图的几个文件夹,但没有直接的layout文件,如果需要转换,如何转呢?

各位有做过的朋友,多谢指点啊!!!问题解决后,我把自己做的一系列流程的ppt传给你分享哦

楼主:
还是自己解决了。
在encounter导出的时候,需要选择merge,填入标准单元库的gds或gds2. 导出之后,stream in 到cadence里面,按shift+F即可看到库layout了

网友:
一般是在cadence 中reference cell 库。

网友:
比较好控制layer map

网友(2010-08-11):
提倡这样的问题分享,谢谢楼主!

网友(2010-09-14):
其实不merge也可以,只不过要把所有用到的库文件都导入一边

网友(2011-06-20):
是的,同一个库,其实是无所谓的。

网友(2017-04-13):
谢谢楼主,正好卡在这里了,已解决

网友(2022-07-18):
1、innovus或encounter导出GDS时merge上std cell的gds;2、cadence导入std cell,然后把innovus或encounter导出GDS导入cadence时添加reference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