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問 IC Compiler 的問題...(高手請進)

楼主(2010-06-20):
想請教ICC的問題
原始Verilog code( .v 檔), 要先透過DC轉成 netlist (一樣是 .v 檔)
然後才能放到 ICC 再做下去嗎?

若已在DC生成netlist前, 設定好 uniquify
那麼, 在ICC的 Milkyway 時, 需要再run 一次 uniquify 嗎?

謝謝高手

网友:
这个问题不要高手,大多数人都会的

网友:
假如synthesis 後的netlist 沒有去增加這類呼叫同一subdesign 的內容, 理論上就不用了.

假如有這類狀況, import 進ICC 也會有warning/error 訊息吧 ?! (maybe 需要用check design 之類檢查)

网友(2010-08-17):
run一下也没关系

网友:
f fdg dfs gsdf gfd gfd gdf

网友:
df  fd fd gdf gdf  gfd dfg fg

网友:
"那麼, 在ICC的 Milkyway 時, 需要再run 一次 uniquify 嗎?"
这个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