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电路中的放大器的正负极为什么不能互换

楼主(2010-06-20):
上图带隙电路中的放大器的正负极为什么不能互换?

网友:
因为一边是正反馈,一边是负反馈,负反馈系数大于正反馈系数系统才能稳定。
拉扎维的书上带隙那一章讲的很清楚。

网友A:
嘿嘿,2楼的误人子弟,如果仅单端看明明两路都是同向反馈,不是一正一负.
应该看xy的电压差,因为op检测放大的是Vx-Vy,负反馈么当然是要让回来的Vx-Vy与op的+/-相反,你仔细算下就知道为啥不能反接了.

网友B:
学习了,谢谢。但还是未弄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说是两边的反馈系数不一样,要确保整体是一个负反馈,系统才能稳定

网友:
Y点环路是正反馈,环路增益为A*(1/gm)/(1/gm+R1)
x点环路是负反馈,环路增益为A*(R3+1/gm)/(1/gm+R3+R2)
R1=R2。显然负反馈环路增益大于正反馈环路增益。因此整个闭环路表现为负反馈,才会稳定。如果接反了,正反馈环路大于负反馈环路增益,整个闭环表现为正反馈,正反馈环路增益大于1,电路会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意5楼的看法,3楼的解释是不对的。

Y点输入和放大器A,R1,Q1组成“电压-电压正反馈” ,反馈系数是Bp
X点输入和放大器A,R2,R3,Q2组成“电压-电压 负反馈”,反馈系数是Bn

Bn要大于Bp,这样整个电路才能使负反馈,才能保证电路正常工作!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指点

网友:
3楼的一知半解嘛,还好说别人是误人子弟!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3L也说得对呀

网友:
Razavi 's book  chapter11

网友:
2楼说的对,3楼后面的解释也可以,但说反馈类型一样 就不对了吧

网友:
我以前也迷茫过,不过自己分析一下也能分析出来。给你发个东西看看,是《CMOS电路设计 、布局与仿真》(中文版第2版·第2卷)_[R.Jacob Baker著]的125页的内容,作为参考。

网友:
3L的理解方式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
关于baker新版翻译的探讨

坛友们都很热情,俺也从中受益良多!但是看了13L sea11038 坛友贴的书截图,我有些难以理解其中的语句,故特意查看bake的英文版 ,我认为是翻译曲解啦!英文版截图如图,第二句“……,we want the signal fed back to the + input of the amplifier to be larger than the signal fed back to the - input of the amplifier……”这与中文“……与输入端之和……与输入端之差……”是南辕北辙~
由此看来baker新版翻译还是有问题,还是baker旧版(北大翻译的)更好!!幸亏没买新版的~

网友:
受教了,各位!!!

网友:
从来不看翻译版 total rubbish

网友:
赞15L-moszheng
做analog就需要这种钻研精神。

网友:
更详细的解释需要用数学的简并点的看法来解释。

网友E:
我以前也迷茫过,不过自己分析一下也能分析出来。给你发个东西看看,是《CMOS电路设计 、布局与仿真》(中文版第2版·第2卷)_[R.Jacob Baker著]的125页的内容,作为参考。
290280
引用 网友F:

个人认为,这个电路可以这样理解:

  按照Razavi的方法,即电路中同时存在正反馈和负反馈,但为了电路稳定,要求负反 馈的反馈系数要大于正反馈的。

负反馈环路: 虽然M2接opamp的正端,但是M4,M2和R组成的是common source电路,反相放大。M4是放大管,M2+R是负载。所以总的环路增益还是负的。

正反馈环路: M1接opamp的负端,M3和M1组成common source amplifier, M1 is load, The total loop gain is negative.

其实13L说的方法本质和这个是一样的,只不过由于 common source amplifer的反相作用,正好颠倒了一下。

由于要求电路稳定-----> 反馈到输入端的相减的信号数量"大于" 反馈到输入端相加的信号数量----->由于M3和M1,M4和M2,R都是common source的反相放大---->反馈到输入端的相减的信号数量"小于" 反馈到输入端相加的信号数量

我觉得人家的翻译是没有错的,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
M2+R上电压是否是“反馈回放大器与输入信号之和”?
我怎么看都是“反馈回放大器与输入信号之差”,希望抛砖引玉~哈哈

网友F:
个人认为,这个电路可以这样理解:

  按照Razavi的方法,即电路中同时存在正反馈和负反馈,但为了电路稳定,要求负反 馈的反馈系数要大于正反馈的。

负反馈环路: 虽然M2接opamp的正端,但是M4,M2和R组成 ...
引用 网友E:

那本书里翻译的确实没有你表达的清楚,但稍微琢磨一下,还是能够理解的,呵呵。

网友:
我觉得问问题的人看书真是仔细哦 貌似都有道理 只是表达方式不同
资产不足的人飘过~

网友(2011-11-13):
非常感谢 终于知道正反馈系数、负反馈系数在bg中是如何表示了 以前的时候虽然知道负反馈系数要大于正反馈系数 但不知道和正负端的关系 ,现在终于明白了 豁然开朗的感觉真好 谢谢

网友:
谢谢 真的很受益  明白了 拉扎维bg结构和Banba的bg结构的 放大器正负端接法的区别 和 根本原因

网友:
这么极品的问题 那为啥电池的正负极不能换呢

网友:
目的是实现一个加法器,对正负温度关系电压进行 相加。正负反接 关系就错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网友:
翻译还是有问题,+ 在英文原版里面是放大器的正端,中文版纯粹翻译成相加,南辕北辙。 应该是不懂电路的人翻译的。

个人认为,这个电路可以这样理解:

  按照Razavi的方法,即电路中同时存在正反馈和负反馈,但为了电 ...
引用 网友E:

网友(2012-05-07):
15#和20#所表现出的这种精神,令人佩服

网友:
非常好,赞一个。

网友(2013-10-11):
好久不来,再解释下,希望越辨越明。
1. 首先“既有正反馈又有负反馈”这种说法就值得打问号。
提到反馈那就要讲清环路在哪。bandgap里本质上的环路应该是差分的运放将+/-端电压差放大去控制电流源,然后在两路diode产生新的压差返回运放。这里差分运放决定了反馈信号是看两者的差,而不是某一边。如果非要以单端的观点来说有俩环路,那从运放输出到两个diode电压的反馈网络显然是同极性,只是一个大一个小而已,但你无法割裂的说一路是"正反馈"一路是"负反馈",因为各自不能单独成一个环路。所以我说负反馈环路只有一个,是让"差分"信号负反馈,即意思是如果op输入差分变大,环路走圈回来是让差分电压减小,此所谓负反馈。
2. “正反馈系数和负反馈系数”
可能来源于拉扎维ch11里写的"positive feedback factor“和"negtive feedback factor"。
我认为这俩词明显有误导,应该更准确的说为"正端反馈系数"和"负端反馈系数".他的书里并没有说到这两短分别是正反馈和负反馈,也只是说"to ensure overall neative feedback..."。

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说反馈的话,只有一个负反馈环路;
说反馈系数的话,你可以拆开分别看两路的,但不表示是俩反馈环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你的说法。以及你在3楼的解释。两边反馈是同向的,要比较两条支路在相同电流变化下的电压变化之差才对。其实很简单,对于有电阻的一路,deltaV/deltaI=VT/I+R,另外只有bipolar的一路,deltaV/deltaI=VT/I。所以有电阻的一路应该接运放正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仁兄分析的很好,很受益!

网友:
学习了,可以认识到自己在看书时没有理解到这么深,也没有这么细!向楼主学习,向各位前辈学习!

网友(2014-03-01):
这个基准里面的放大器正负极又应该怎么理解呢?
这个基准中的放大器两端的反馈系数的大小关系和前面讨论的电路是相反的,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4-12-30):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谢谢。但还是未弄清。

啥时候做的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2楼的误人子弟,如果仅单端看明明两路都是同向反馈,不是一正一负.
应该看xy的电压差,因为op检测放大的 ...

2楼回答不算有错,可以用叠加定理看,确实一端是正反馈一端是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