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ad ring什么时候加啊??

楼主(2010-06-20):
请问,在加上pad  filler后,pad 的电源地是不是就已经连接好了,怎么还要加pad ring啊,pad ring有什么作用???
高手路过指点一下吧

网友(2010-08-19):
电源规划的时候加POWER RING,有什么pad ring 吗?

网友:
应该是连接padring

网友:
power plan的时候就要做了。

网友:
一般在插入IO FILLER以后 PAD RING就已经连好了 如果把版图导入到virtuoso中去查看的话 会发现pad ring已经连起来了
如果没连起来 可以在encounter里用sroute中的pad ring再连一下

网友(2014-04-27):
同上,不明白pad ring与core ring有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