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初步综合的默认设置是什么,达到时序目标15%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0-06-20):
DC初步综合的默认设置是什么,达到时序目标15%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看那不太懂你的前半句,我想后半句的意思应该是过约束15%

楼主:
谢谢回答,但过约束15%又是什么意思?15%是谁比谁比出来的啊?

网友:
这个15%的意思是,DC的初步综合是逻辑综合(还有一种物理综合),而.18工艺节点以下,门延时和线延时所占比重是差不多的(当然工艺再往下走线延时将超过门延时),在逻辑综合中对门延时的估计当然是准确的(有标准单元库),但是对于线延时的估计,由于没有具体的物理信息,即没有做floorplan和布局布线(只要做到全局布线),各单元的位置不确定,所以线延时是靠线载模型(wire_load)来估计,因此很不准确。所以初步综合时时序刚好满足的话slack=0,到布局布线后是满足不了时序要求的,所以要保留15%左右的富余量,即slack不能为0,而是要时钟周期的15%余量。当然这个根据工艺需要,也有保留10%的余量的。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若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
过约束的意思是加紧约束。目标是100M的,现在跑到115M,或者时钟周期是10ns,现在要求8.5ns。
至于过约束多少,这个跟公司和片子大小有关

网友:
应该是目标的+_15%ba

楼主:
谢谢,应该是这样吧,感觉很有道理。如何时序不闭合,该怎么办呢,直接修改代码吗?

网友:
但是我看到的有的资料说是最大的负的裕量小于周期的15%的。即是slack为负,但是绝对值在周期的15%范围内。意思是说初步的综合编译没怎么做优化,还有提高性能的潜力,所以允许出现负裕量。

网友:
收益非浅

网友(2011-06-20):
同意5楼得观点,应该是设计的约束比要求的高点,高15%。

网友:
个人觉得5楼正解

网友:
好几个观点呢,那是比较准确

网友(2013-09-17):
DC可以将时序从200M优化到800M吗?该怎么做呢?

网友(2014-09-21):
回复 网友A:

   小于时钟周期的25%可能在后端设计时可以修复,如大于50%将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