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负反馈电路的反馈系数和运放的有限增益有关吗??

楼主(2010-06-20):
假设运放非理想,增益带宽有限,求高手指教,thanx

网友:
反馈系数应该是无关的,但是环路增益是有关的。

网友:
------------------------
话不能这样说,
还是要看具体情况,
通常是要写传输函数的

网友:
对,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网友:
简单的看没有关系。

为了保证系统稳定,需要环路增益不能够太大。要考虑极点的位置。但反馈系数是环路增益的一部分,所以综合考虑

楼主:
------------------------
话不能这样说,
还是要看具体情况,
通常是要写传输函数的
引用 网友A:

反馈系数是可以直接求出来?还是根据传输函数推出来?或者是按照拉扎维书上说的先推环路增益再求反馈系数??

楼主:
比如这个电路的反馈系数,当运放增益有限时

网友(2012-11-0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是没关系的吧

网友(2016-05-05):
是这样解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