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环境下如何做IPO以及fix hold time violation?

楼主(2010-06-20):
最近在走一遍后端设计的流程,现在走到在encounter中trial route后存在hold time violation这里卡主了。
我知道这里可以采用IPO的方式来解决,IPO的原理我也清楚,加入BUFFER或者替换CELL之类的,但问题是这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应该不会是在encounter的图形界面里直接操作吧?我觉得应该有一种命令行的直接对网表进行操作的方式来完成IPO吧,这个过程是在DC里面进行吗?生成优化后的网表再导入encounter中进行迭代式的设计?
主要还是因为第一次走这个流程,对很多应该比较常规的处理方法不太了解,希望哪位有经验,可以指点一下,不胜感激啊~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hold time violation path列表里不少是从reset端口作为起点的,在之前的DC中的约束文件里我对reset端口做的设置只有 set_dont_touch_network 不知道这样有什么问题?起点为reset端口的违例路径又该怎么处理呢?

说的有点儿啰嗦,希望各位不吝指教!

网友:
首先根据Timing分析的结果,确认Hold违反的大小,一般是在最后的FF的D端前面加Buffer。
操作可以直接在Encounter界面进行,也可以使用Encounter的Script进行。

网友(2011-05-06):
不是很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可不可以告诉我方法,我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也是第一次做,希望可以汲取你的经验,谢谢

网友(2011-06-05):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info.......

网友(2011-07-19):
刚好也在学

网友(2012-07-28):
我也碰到同样得问题,苦恼中

网友:
encounter中有优化,一般CTS和route后都会做一步优化,这里的优化可以用来修hold violation.GUI中的optimization里面可以找到。

网友(2012-11-28):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有哪位高手做个详细的PPT 介绍下吧 不胜感激!!

网友(2014-04-18):
optimize 之后还是存在violation啊,怎么解?

网友(2014-06-27):
还是很多人遇到的问题啊,我遇到了geometry和hold的violation。

网友(2014-07-29):
optDesign -postRoute -hold优化hold 违反。dont_touch在写出网表之前要去掉,然后pr会根据需要自动对它进行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