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线负载模型wire_load综合考量

楼主(2010-06-21):
同志们好:
           我用的一个库里面的wire_load_model 竟然电阻定义为零,例如:

wire_load( "MH87C_740000" ) {
        resistance  : 0 ;
        capacitance : 0.180000 ;
        area        : 0.000001 ;
        slope       : 0.275811 ;
        fanout_length( 1, 0.127403 ) ;
}

请问这个模型能用吗? 计算的RC延时岂不是都变成了0。
若不能用,难道我要自己做wire_load_model ?
哪位大哥了解在DC中自己创建比较精准的线负载的方法??

网友:
难道库里只有这一种模型?不应该

楼主:
有很多,但是好像大多数电阻定义为零,

网友:
没问题。

DC 综合根本没有电阻概念。

你们对.lib 的学习需要加强。

楼主:
多谢大侠指点啊 4# papertiger

网友:
4楼,能给出原因来吗?
想知道为什么可以为0?0的话,线延迟是怎么算的?

网友:
DC综合没有电阻概念,那延时怎么算出来的?晕

楼主:
说的也是哦,越辩越明啊

网友:
应该没有电阻的概念,别人一直是这么教的,但是一直不知道为啥?知道的请解释下哈

网友:
初学,想问一下,学习lib应该注意点什么??谢谢!! 4# paperti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