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CDC高手

楼主(2010-06-21):
看了一段时间的峰值电流模的DCDC建模,实际应用中还是遇到一些问题。
系统建模好像比较盛行的是SSA的分析方法,很多资料 上都给出了两个传递函数,一个是Gvd(s)=Vo(s)/d(s),一个是Gvg(s)=vo(s)/vi(s),然后总是画出前Gvd(s)的波特图来看系统的稳定性。
我不解的是,
1.我们平时的小信号分析一般都是算输入到输出的增益,所以应该看的是Gvg(s),为什么这里要看Gvd(s)?
2.上述传函一般只是计算了功率级的传函,那加入了误差放大器之后的传输函数该如何与这个传函合并起来分析?

因为粗学,错漏之处还望不吝指正。

网友:
恩 这个建模相对复杂,
应该全面考虑清楚,
首先是功率级,
比如占空比到电感电流的传函数,
占空比到输出电压的传函数,

其次还有电感电流采样的传输函数,
包括电流内环 误差放大器输出到输出电压的传递函数

然后,包括误差放大器和电阻分压反馈的传递函数

总之比较复杂,总共有两个环路,
大的方面最好是写出信号流图,应用梅森公式计算,不会有什么遗漏,

至于每一级的传输函数,也很考验基本功

楼主:
非常感谢,是否能推荐一些papers?

网友:
下载一些好点的硕士论文看看
多的是

网友:
这些东西,理论上是这样,但感觉普通的硕士论文都讲的不透彻,若可以,期望上楼兄弟推荐个paper, 期待中。。。谢谢!

网友A:
--------------------
硕士论文也是参差不齐的
我可以推荐一下我以前同学的论文,但是还是要经过他们的同意

楼主:
好哇好哇。请问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一个答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里有一篇论文,看起来讲的满详细,而且考虑了斜坡补偿对传输函数的影响。请大家帮忙参详一下是否可用?

eetop.cn_tuning and desgin the compensation DC_DC.pdf

网友:
是我同学的论文,我只截取了系统稳定性分析的部分,
基本上将原理讲清了。

BUCK DC-DC 模型.pdf

网友:
能否將你同學的論文 全部刊載出來

网友:
高手很多嘛~

网友(2010-08-01):
高手不少,我期待成为高手,哈哈

网友(2011-11-09):
回复 网友A:

    taiganxiele

网友(2012-04-05):
thanks for sharing. studying....

网友:
膜拜一下!

网友:
收下,慢慢研究!

楼主(2012-08-19):
回复 网友C:
版主提供的硕士论文是基于ridley模型的后期分析,蛮有用的。

网友(2022-05-19):
讲的不错,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硕士论文也是参差不齐的
我可以推荐一下我以前同学的论文,但是还是要经过他们的同 ...

您好,如果您的同学同意的话可不可以也分享给我一下,我也在学习DCDC,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