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se布局布线的问题!!(在线急等)

楼主(2010-06-21):
大家好,我是刚开始学习FPGA的菜鸟,现在在做一个小项目,遇见一个布局布线方面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希望大家能给点指导意见,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应该怎么样来解决这问题,谢谢大家了!!
错误提示如下:
FATAL_ERRORortabilityortDynamicLib.c:358:1.27 - dll open of library <F:/Xilinx91i/xilinx/bin/nt/libPlXil_Clocks.dll>
   failed due to an unknown reason.   Process will terminat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is error, please consult the
   Answers Database or open a WebCase with this project attached at http://www.xilinx.com/support.

网友:
看看下面这个网页,貌似是个已知的问题。希望有所帮助~~
http://www.xilinx.com/support/answers/29153.htm

大家好,我是刚开始学习FPGA的菜鸟,现在在做一个小项目,遇见一个布局布线方面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希望大家能给点指导意见,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应该怎么样来解决这问题,谢谢大家了!!
错误提示如下:
FATA ...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不过这个我也看过了,貌似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我用的是9.1i sp3版本吧,是9.1的最高版本了,网上找了好半天的资料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
如果不是设计的问题,有可能是平台运作出了问题。
可以重新建个工程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了,这个问题差不多给解决了!!
多多向大家学习,多多交流!!!

网友:
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同问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在代码中设置管脚属性吧,具体我也忘了,不知道我做了笔记了没,如果做了我待会找出来,和大家分享吧

楼主:
我之前一直是这个管脚处错误i,我这样定义了其管脚的属性过后,就没出错了,但是貌似在下一步又出现了其他的问题,不知道和这有关系没
attribute clock_buffer : string;
attribute clock_buffer of "fosc_j" : signal is "IBU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