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管漏极不能接地、nmos管漏极不能接电源吗?

楼主(2010-06-21):
是不是实际工艺有这样的要求?ERC提示警告,真不能这么接吗?

网友:
版图对称的话,先有连接方式,后有源漏。

网友:
实际电路我们经常用啊,没什么特别的禁忌吧。
只不过比如你NMOS的漏接了电源,那么源的电位可能比较高,那么对于一般NMOS衬底不可改变的工艺,衬偏效应很大。

网友:
对于您目前的描述,可以。

楼主:
可是ERC提示警告,不能这么接,可能跟工艺有关;虽然设计手册中没有提示不能这样接,但验证
工具却提示有误

网友:
应该是跟你的具体连接有关
还没见过有这种限制的工艺,
最好查清楚再说

可是ERC提示警告,不能这么接,可能跟工艺有关;虽然设计手册中没有提示不能这样接,但验证
工具却提示有误
引用 楼主:

网友(2010-11-19):
什么。。。不懂嘿嘿。。。飘过。。。

网友:
可以的,但是有电压限制

网友:
是用的高压工艺吗?

网友(2020-05-09):
楼主有理解这个问题吗,求解释

网友:
layout中源漏端对称的MOS管,通过电流流向判断源端或者漏端

网友(2021-08-19):
求详细解释

网友(2024-09-09):
大佬,求一下这里ESD问题的详细解释。没太想明白

网友:
麻烦解释一下,没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