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PIO中断

楼主(2010-06-21):
10资产

最近在学习microblaze的GPIO的中断,看了一些资料,但是还不怎么明白,谁有可以用的关于GPIO中断的EDK工程吗?
当中C语言中断函数是怎么写的?只要按一个按键点一个灯就可以
可不可以给我发一个让我学习学习?顺便贴上轮询方式实现的C代码供参考

#include "xparameters.h"
#include "xgpio.h"
#include "xutil.h"
//====================================================
int main (void)
{
XGpio push;
int i, psb_check;

// define instance pointer for LEDs_8Bit device
XGpio LEDs8_Bit;
xil_printf("start of the program...\r\n");

// initialize and set data direction for PUSH_BUTTONS device
XGpio_Initialize(&push, XPAR_PUSH_BUTTONS_DEVICE_ID);
XGpio_SetDataDirection(&push, 1, 0xffffffff);

// initialize and set data direction for LEDs_8Bit device
XGpio_Initialize(&LEDs8_Bit, XPAR_LEDS_DEVICE_ID);
XGpio_SetDataDirection(&LEDs8_Bit, 1, 0x0);

while (1)
{
  psb_check = XGpio_DiscreteRead(&push, 1);
  xil_printf("pushbutton status %x\r\n",psb_check);

  // output push switches value on LEDs_8Bit device
  XGpio_DiscreteWrite(&LEDs8_Bit, 1, ~psb_check);
  for (i=0; i<99999999; i++);
}
}

网友:
这个不应该在FPGA板块内讨论的

网友:
记得中断控制好像要对中断寄存器控制,中断寄存器也要两种

楼主:
记得中断控制好像要对中断寄存器控制,中断寄存器也要两种
引用 网友A:

我在工程中加入了两个GPIO,一个连接LED,一个连接按键,还加入了一个中断控制器(interrupt controller),编写了一点C代码,用轮询方式已经可以实现,但是中断方式没试过

楼主:
有没有人试过在加入GPIO的IP核的时候选择中断?

楼主:
唉,没有人研究过?

楼主:
记得中断控制好像要对中断寄存器控制,中断寄存器也要两种
引用 网友A:

哪两种啊?

楼主:
还得靠自己解决,上网找了找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