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开关电源维修经验简述

楼主(2010-06-21):
开关电源维修经验简述

当前很多机器都用开关电源了,因此学会修开关电源很重要,是维修中不可少的。
开关电源以电视机,彩显,DVD等小型开关电源为一类。大点的以电脑电源,焊机逆变电源,专用电源为一类。更复杂的有UPS电源。

开关电源常有整流电路,振荡电路(现在很多用振荡IC),驱动,稳压反馈电路,稳压取样电路,尖脉冲吸收电路,起动电路,起动后二次供电电路,过流保护电路,过压保护电路。有的有过热保护电路,变压器后有整流电路等。说起来这么多,有的开关电源也就十几个元件。

小型功率开关电源先头的多是桥式整电路,这个很简单。电视机用的,大多有起动电阻,起动电阻从几十K到几M都有。基本是从300V直流接到开关管的B极。维修经验中这个坏得多,坏了后基本是电阻成开路。现像450V大电容通电后不会放电,也就是开关电源没有起振。这个电阻要拆下来量,在板上量得不准的。

开关管,有三极管与场管,电视机的基本的可以大的换小的,也就是说只要电流够大,开关管都可以互换的。但最好三极管换三极管,场管换场管。

修这种开关电源,元件不多,我基本用的是模糊修理法。先量二极管,再三极管,都在板上量,要是哪个不对才拆下来。再量电阻,一个一个量清,一般量下来只要十来分就可以量完的,小的三极管直接全换了,电解电容全换了,耐压450V这个有时就不用换了。

因为对这种修了很久的电源了,换了以后不会过几天说又不行了,再说这元件便宜,要是不换,过半个小时又坏了开亲管哪就亏大了。开关管要是量得是好的就不用换了。这开亲电源包括后面的稳压电路要查。最后一定要补焊。这样修时,很多情况都不知是哪个地方坏了,就已修好。修好后接上候负载试下,电视的用灯泡,小的用电阻。看下稳压情况。修时光耦与稳压取样这边不能断开通电的。

修这种电源,可以看是变压器前面的还是变压器后面的问题,可又从光耦这个地方看出。比如电视机的,21的电视有组输出是115V的样子,接上表量电压后,把光耦冷地的二脚快速短接一下,看输出的电压是不是有升高,要是有的话,说明不正常的基本在变压器后面电路,多是稳压取样电路,特别是取样电阻。说明前面基本正常。当然这方法不是一定很准,但可以大至可以定位坏的部位。

对修大功率的开关电源,以上方法也可以用的,只是它电路要多很多,修起来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最好先分析电路后,看清后再修。

网友:
说的很好

网友(2014-05-16):
那么手机充电器电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