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msim 7 破解的问题

楼主(2010-06-21):
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人破解过Cadence.MMsim.v7.01。
我将sfk和patch_cadence文件放在mmsim的安装目录下,然后运行patch_cadence,最后会报“2 error”。

error: failed to read+write: sfk - skipping

不知道有没有人也碰到,能否解决呢?
多谢大家:)

网友:
This is normal, since you put the sfk file into the home directory of MMSIM. The sfk trying to read or write itself, thus cause this error.
You can just ignore it.

网友(2010-07-24):
Please try add this feature in your license file and feedback to me.
For sure, this is not working for the unpatch MMSIM71 or MMSIM72.
Thanks.

网友:
能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是说要把什么放在license文件下?什么东西不能工作?谢谢:0

网友(2011-01-19):
请问能不能这样就解决问题呢?

网友(2011-04-21):
请提供 mmsim7.2 license  谢谢!
my  email  is  lizhaohong520@126.com

网友:
我也遇到了1个错误,正在想办法。

网友:
有7.2MMSIM license. 可以分享出來嗎?

网友(2011-05-27):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请问有人碰到过mmsim72 crack成功后,但仿真结果不对。所有节点为0电压的问题吗?

网友(2011-08-27):
真是的,没一个能解决的

网友(2012-09-07):
谢谢 哈!@ 我去试试 看看可以不

网友(2014-01-02):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我把他忽略了,对程序的破解和使用好像关系不大。

网友(2014-11-25):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5-03-16):
解决了么?

网友(2017-01-08):
有谁解决这个问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