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比较器的实际失调能有多大啊

楼主(2010-06-21):
有谁流过片,能偏多少啊,有5%吗

网友:
我也相知到

网友:
根据foundry提供的报告来计算。
好一些的工艺会提供mismatch报告,随着你的管子尺寸大小,layout画法不同mismatch都不同。

网友(2013-04-24):
和工艺相关的,一般10mv到50mv的都有,看你用什么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