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环路带宽仿真

楼主(2010-06-21):
一直以来都是用的Matlab做的行为仿真得得出的环路带宽,不知道有没哪位大侠试过直接用spectre仿真出PLL的环路带宽呢?

网友:
spectre有app notes做pll,参考即可。或者用简单的ac分析。

网友:
cadence有个参考库——pllLib,其中有个例子提供了phase domain行为级模型。把你的参数带进去进行ac分析就可以得到环路带宽。

网友(2011-02-14):
到底有没有必要用cadence仿系统的带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使用?

网友:
phase domain 模型跟用matlab计算应该是一回事吧。

网友(2018-09-24):
回复 网友A:

好东西,就是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