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REF管脚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0-06-21):
我用的是Altera的EP2S30系列的FPGA芯片,需要用到DDR SDRAM,需要接SSTL2电压标准,不知道VREF怎么连接,是不是VREF连到1.25V的话,VCCIO必须连到2.5V,不能连到3.3V。如果这样的话岂不是一个bank内除了DDR SDRAM以外其他的脚都不能用了
请有经验的大侠给说说啊

网友:
VREF应该接到VCCIO/2的电平上。但是要注意一点,ddr和DDR2的的VREF VDD VTT等电压上电顺序是有要求的,这种上电顺序一般通过一个外置芯片来实现。我用DDR2的时候是用的LP2996,你可以下个资料参考下,然后找个开发板看看DDR用的什么芯片产生的VREF和VTT。
另外这个BANK用了DDR的确不能用别的东西了。不过一般2.5V和3.3VTTL是可以互驱动的,因此3.3ttl的应用需求剩下的引脚还可以用。DDR2就郁闷了,1。8V,那才是真的浪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也是LP2996,我用的是484脚的FPGA,一个bank分不下所有的DDR SDRAM的引脚,需要用两个bank,而我用的bank里有配置管脚,如果把VCCIO接到2.5V,会不会配置管脚也不能用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使用DDR或者DDR2的BANK里面,所有的VREF都要正确连接。VREF不能用作普通IO。fpga的配置管脚不受IO电平约束。

网友(2010-11-24):
FPGA里面会有IO/VREF引脚,那是怎么连接啊?要不要连接?

网友(2013-04-25):
同求解   FPGA里面会有IO/VREF引脚,那是怎么连接啊?要不要连接?

网友:
还好看到了这个帖子,之前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2021-09-22):
我也遇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使用了K7160T的芯片,其W8脚(IO_L6N_T0_VREF_33)用于DDR3_0_ba[1],在实现的过程中会出现报错:VREF站点被占用,不能用于提供必要的电压:
IOB_X1Y87(被端口DDR3_0_ba[1]占用)。
释放VREF或创建适当的INTERNAL_VREF约束
我看到有的地方是将这个W8脚用于DDRVREF,现在只有将DDR3_0_ba[1]使用别的引脚,后来换成AA12脚(IO_L16N_T2_33),实现后还有相同的报错,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还请知道的朋友帮忙指导一下,一定会非常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