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放大器的功耗问题

楼主(2010-06-21):
MOS放大器到功耗与其offset偏差有关,请问哪位高手可以告诉一下是什么关系,且offset是如何求得的?

网友:
你的offset是指的什么?不好算吧 ?
可以加电压直接仿出来,如果太大可以通过调整输入管尺寸,偏置等减小吧 ??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offset与功耗没有直接关系。OP的offset主要看你的输入差分对管的匹配特性,与管子的面积和工艺参数有关;功耗可以视你的要求而定。

网友:
对于基本放大器结构,offset和功耗没有关系。输入对管的offset贡献就和面积相关。负载管和负载的面积以及它与输入对管的尺寸比例有关。负载管越弱,输入对管越强,负载引入的offset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