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连接DDR SDRAM的问题

楼主(2010-06-22):
1、我的DDR SDRAM管脚必须连接到FPGA的DQS脚吗,连接到普通的IO脚又有什么影响呢
2、FPGA是484脚的,一个bank的脚有些少,所以一个bank内很难分得下全部的DDR SDRAM的引脚,分两个bank的话有什么要注意的?是不是数据线分到一个bank里,地址线分到一个bank里就可以了
请有经验的工程师给说说啊

网友:
不懂的来顶下

网友:
要按照Pin-Out文件中规定的Pin连接。在布板前要将Pin规划好,通过编译综合布线都正确之后再设计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