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DCDC系统级分析的仿真软件推荐或方法

楼主(2010-06-22):
各位先进,前辈,大家好:
                            小弟刚看了一些开关电源设计的资料(应该说是教材,很浅),想通过一些仿真的方法验证下,看到有用Hspice,Pspcie ,matlab simulink 和multisim的,想问有没同志能提供点资料啊.
   之前只用Hspcie仿真过一些电路.其他的都没用过.主要是功率级部分不会建模,所以建立不起整个环路.另外,想做的是Boost电路,电压模式或者峰值电流模式都可以,电流模式设计的时候也没发现采样电阻和锯齿波的峰值怎么确定.
谢谢各位!.
--M.

网友:
我们用的是cadence spectre

楼主:
我们用的是cadence spectre
引用 网友A:

在spectre里面可以定义宏模型么,没注意到..

网友:
Hspice能完成的基本spectre都能完成
5# miklystone

网友:
小信号建模用matlab就可以哦。
行为级的用spectre。

网友(2010-10-27):
我们用的也是cadence spectre

网友(2012-06-26):
用cadence spectre
具体如何搭建    谢谢

网友:
同求   小弟也正在纠结这个问题     不知如何处理功率及部分

网友(2012-12-05):
非常感谢!~
能不能加个QQ或者MSN,像你请教

网友(2015-02-12):
一般使用psim仿真

网友:
用仿真先做实验,理论要跟上来,再做实物啊

网友(2015-05-06):
error amp 使用那個

网友(2017-05-08):
回复 网友B:

   行为级的用verilo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