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代码风格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22):
看了一段代码,对其编码风格很不习惯!故有一问!
时序逻辑的always的敏感列表里,放置边沿触发信号,综合器会将它当成时钟吗?

网友:
一般写法:
always @ (posedge a or negedge rstb)    //a被当成FF的CK端,rstb被当成rb端
begin
  if(rstb==1'b0)
       ......
  else
      ......
end

除此之外,edge和level触发不能同时出现的敏感列表里面
always @(posdege a or b or c....)   //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