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序不闭合怎么办?

楼主(2010-06-22):
DC综合时序不闭合怎么办?要如何才能时序闭合啊,本人菜鸟,望各位大牛赐教啊!!!谢谢谢谢!

网友:
可能性太多了,如果能一句话说清楚,那么做这行的人连捡垃圾的都不如了。 你需要分析是setup/hold还是什么问题,关键路径在哪,关键路径上的数据通路是否设计不合理,有时候需要修改RTL设计

网友:
什么叫做时序闭合?是产生违例的情况了么?

网友:
如果是因为setup time violation,分析出violation的原因,尽量解决掉,
如果是hold time violation,可以不解掉,在backend阶段由CAD解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