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将.spi文件转换为晶体管级的原理图?

楼主(2010-06-22):
小弟在做一个SOC得数模混合仿真,已经将数字部分转为.spi文件了,想再转成晶体管级的原理图,这样就可以和模拟一起仿真了。

手头上有cadence,请问如何将.spi文件转换为晶体管级的原理图?或者能把layout转成原理图也行

谢谢各位的慷慨相助!!!

楼主:
请大家不吝赐教啊

网友:
顶楼主一个,在下也想学学

网友:
好像不能吧,我没有用过。用过的请说说,学习一下

网友:
使用calibre lvs 就可以得到sp 的原理图网表文件。

楼主:
谢谢楼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