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p2c5t144配置不成功???

楼主(2010-06-22):
刚做的FPGA的板,EP2C5T144,下面是我测的配置过程的图,JTAG烧程序是成功的。ASP烧的芯片上,QuartusII提示烧成功,但启动总是不成功,下面是几个关键信号的时序图

楼主:
刚才重新用asp下,又失败了。
将pof->jic文件,下载一样是吧。

都是提示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

网友:
插上电源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