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驱动不了负载

楼主(2010-06-23):
下面是我设计一个供电电路
电源芯片选用的是max17017,其regulator A通过外接功率管实现供电,设计中输入电压为12V,需要的输出电压为2.5V。
Q8,Q9选用的是FAIRCHILD的FDD8580,
         Max rDS(on) = 9mΩ at VGS = 10V, ID = 35A
         Max rDS(on) =13mΩ at VGS = 4.5V, ID = 33A
         Low gate charge: Qg(TOT) = 19nC(Typ), VGS = 10V
         Drain to Source Voltage: 20V
         Gate to Source Voltage: ±20V
         Power Dissipation: 49.5W
电感选用的是SUMIDA的CDRH104RNP-3R8,
         电感值:3.8uH ± 30%
         DCR: 13.0 毫欧
         饱和电流:6.00A

实测中,2.5V电压大概只能提供几瓦的功率,接的器件稍微多一点,开关电源就停止工作了,输出电压变为0V。
请问是哪个部件出了问题?理论上2.5V能提供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
从应用电路上来看没有太大的问题。
个人猜测你所说的输出电压变为0V是你的电源进入了限流状态,减小C46的值10nF级别,看是否有变化产生。

楼主:
从应用电路上来看没有太大的问题。
个人猜测你所说的输出电压变为0V是你的电源进入了限流状态,减小C46的值10nF级别,看是否有变化产生。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你说的进入限流状态是什么原理

我刚看了下芯片的手册,在轻负载情况下,CSPA和CSNA的电压差小于某个值,也就是R48的电流小于某个值的时候,就把下面的mos管关掉。

实际中没买到4毫欧的电阻,因此R48就用0欧电阻代替了,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就将R48短路,0R电阻可能有几百毫欧!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楼主: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实际电路中电容焊的330uf的

楼主:
就将R48短路,0R电阻可能有几百毫欧!
引用 网友C:

果然,短路之后就没问题了

用0欧的时候,只有2.44V的电压输出,短路的话可以达到2.59V,看来差别还是挺大的。

不过2.59V有点太高了,上限是2.625V

网友:
IC过流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