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弱智问题,关于RC的。

楼主(2010-06-23):
RC 时常数是个什么概念啊?
一个RC的r的一端给一个step电压 看C上电压的话,是怎么个过程?几个RC时常数可以settle到多少百分比,有没有公示啊。
问题很白痴,请大家指教了。

楼主:
唉 请教大家了

网友:
rc time means the time need for the output voltage going up/down to the dc level.
you could get help from Internet, try to load :www.google.com and search RC filter and you'll get it

网友:
时间常数应该是反应电容充电速度的量吧,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电容两端的电压是缓慢增加的,很多书上都有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哦,终于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