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中的Cgs

楼主(2010-06-23):
那位大虾知道Cadence中有没有直接读出Mos管Cgs的方法,或者间接的也可以。还有,固定工艺库的迁移率怎么得到。
多谢

网友(2011-03-05):
results 点击pring选 DC operating point,再回schematic里面选择你要的晶体管。

网友:
迁移率看一下模型文件中的u0,找一找都有写的。

网友(2012-04-27):
回复 网友A:

    你这样不是看的直流工作点吗,那这个应该不会有cgs吧?请问你看过吗?

网友:
cadence 中Cgs的建模和我们平时用的不同,它是通过计算d g b s四节点的电荷来实现的。比如,g的电荷为A,对s的电压求导,得到Cgs;反之,s的电荷为A,对g的电压求导,得到Csg;cadence 中Cgs 和Csg会大小不同,但不会差太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cadence中有关Cgs的建模,可以有资料支持吗。求介绍

网友:
Cgs是operation point参数,Uo是model parameter. 都可以在component display里设置。看operation point需要dc仿真,save operation points. 关于Cgs的原理,EE240有讲。

网友:
Run dc operation sim
open Calculator
click on op and select the transistor you are interested in and a list of parameters will pop out (including Cgs), select the one you want to look at and print.

网友:
只能通过小信号分析得到了

网友:
受教了,uo指的是迁移率?确定吗

网友(2013-06-01):
我已经用cadence读出来了,eetop搜索cgs即可

网友:
仿真DC,保存DC工作点,results里边点print DC pa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