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placement net weight

楼主(2010-06-23):
以前Astro 里面是有net weight的设置的,目的是把两个cell放得近一些,现在ICC里面有没有同样功能的命令,或者实现把两个cell放得近一些的方法,找了好长时间没有找到,哪位前辈可以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2013-08-06):
设置-weight option

网友:
ICC中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
set_timing_weights -effort ultra $target_net

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命令在icc的文档里没有记录, man也没有任何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