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0-06-24):
在tcl命令行敲命令的时候,本来敲个do 会自动显示有哪些 .do文件可以调用
或者敲个命令,下面会显示这个命令的参数,挺好用的,不知道怎么的,我的modelsim不会自动显示了,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这种问题好像比较难办,有可能是设置上的问题,有可能是工具的问题,一个比较笨的办法就是重装modelsim?!

网友:
現在遇到這樣的問題~基本上是從新安裝啦~不然唷你去查你的設定檔案

网友(2010-07-27):
咱们用的一般都是破解版的吧,这样那样的问题很多,其它楼主这问题基本可以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