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串口程序求助

楼主(2010-06-24):
Verilog写了一个串口的程序,只能收发单个字节,即收发8个数据位。现要能够收发一串字符串,应该怎样改呀?望高手指点哈。谢谢了

网友:
串口程序发送的数据一般是5~8bits,如果能改成同步发送应该就可以实现多位的收发

网友:
发送器的前面加上一个并行转串行的寄存器,这个寄存器前面再加上一个FIFO,发送几个字符串貌似不难。

网友:
8bits  char  = 1 Byte char
char sString[10] = "123456789\0"
通常要搭配CPU/MCU 很少人直接收發一的字串, 都是用字元組成字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