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pectre仿真IIP3

楼主(2010-06-24):
请问我如何得到附件中所示的谐波仿真波形计算IIP3?也就是说在spectre里仿真混频器,输入两个频率相近的信号,得到两个基频和两个三阶交调项的输出幅度波形。根据波形去计算IIP3.

网友:
参考cadence spectre RF的帮助文档,最常用的方法是PSS仿真,但是为了加快仿真速度,也可以使用PAC,QPSS,QPAC

楼主:
能说得详细点吗?帅哥!贴点资料在这里也好啊!:)

网友:
最直观的,像测试一样,用tran仿two-tone test,做DFT,然后OIP3=PO+IM3/2

网友:
5楼正解,前提是他要对仿真设置和dft的设置保证足够的精度,还用用pss看频谱保险一点,port加two tone

网友(2010-08-24):
受益匪浅

网友(2011-05-13):
tran要求的仿真精度较高,仿真时间也很长

网友(2016-12-16):
5楼正解,最直观的,像测试一样,用tran仿two-tone test,做DFT,然后OIP3=PO+I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