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的vcs要怎么安装啊,望高人指点!

楼主(2010-06-24):
如题,在eetop上下载了vcs0912,解压后是个vcs_mx.bz2文件,该如何安装啊,望高人指点!

网友:
一般來說, 你應該要有兩個package: 如果你的是Linux平台, 那就應該找common + linux package.
然後用synopsys installer安裝! (就請在論壇裡自行找synopsys installer吧)
bz2 請用bzip解壓縮

(Yes! 我可以打中文了 :-D )

楼主:
bz2也要解压缩码?我装scl的时候,对比了一下和vcs的文件夹,好像就是一个不一样,scl的文件格式是.taz而vcs的是.bz2,scl安装OK的,但vcs却是找不到路径,怎么回事啊,谢谢了

网友:
1. bz2是一種壓縮檔的副檔名, 可以用bzip解壓
2. 基本上來說, 假如是尚未安裝的package, 應該都是用.tar.gz或者.taz壓縮的; 我覺得.bz2看起來像是已經解壓或者安裝之後再壓縮的
3. 假如你用bzip2解壓之後, 裡頭的directory hierarchy如同已安裝的版本, 那就直接放置到你想安裝的地方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谢谢了
再问一下,我只下载了linux,没有下common。安装完后报告出错,log中有个“Can not find vcs-mx installation script /home/../install.sh”,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了先

网友(2012-10-10):
要确保你的源文件能用,网上下的很多不能用

网友(2013-12-05):
help me vcs_mx 2013 license

网友(2014-03-13):
解压installer后在./setup.sh出现command not found的错误?什么原因。。

网友(2017-05-09):
楼主装成功了吗?

网友(2018-08-17):
http://bbs.eetop.cn/thread-609318-1-1.html,这个帖子里写的很详细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