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如何将ASSURA关联到VIRTUOSO界面中

楼主(2010-06-24):
急求如何将ASSURA关联到VIRTUOSO界面中,我已经将ASSURA装好,并已写入:
setenv ASSURA_HOME /opt/ASSURA315
setenv LM_LICENSE_FILE $ASSURA_HOME/share/license/lic.dat
set path = (. $ASSURA_HOME/bin $ASSURA_HOME/tools.lnx86/bin $ASSURA_HOME/tools.lnx86/assura/bin $path)

请问以上语句是否有什么问题?要关联到VIRTUOSO界面中,还需执行什么操作么?是否要像calibre那样修改cdsinit文件?求详细方法。。。。

网友(2010-12-04):
高手出来说下啊,好像就这样不行吧?

网友(2012-07-08):
同问 高手出来说一下呗

网友:
ASSURA315
版本太低

网友:
4楼这说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验证过,所以这么说

网友(2012-10-21):
Assura317 version is OK with IC610?

网友(2012-12-06):
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将Assura关联到ic5141。试过网上的几种说法都不成功,难道就没有高手出来指点下吗??

网友(2015-07-05):
参考http://community.cadence.com/cad ... _forums/f/38/t/3065
You need to have Assura installed (e..g ASSURA316) in its own hierarchy, and then have the ASSURAHOME UNIX environment variable set and pointing to the installation root of the Assura installation.
export ASSURAHOME=/EDA/cadence/ASSURA
export PATH=$ASSURAHOME/tools/binASSURAHOME/binPATH
export LM_LICENSE_FILE=/EDA/cadence/license.dat

网友:
参考 http://community.cadence.com/cad ... _forums/f/38/t/3065
You need to have Assura installed (e..g ASSURA316) in its own hierarchy, and then have the ASSURAHOME UNIX environment variable set and pointing to the installation root of the Assura installation.
If you do that, then the Assura menus will appear in the layout editor.

export ASSURAHOME='your  ASSURA path'
export PATH=$ASSURAHOME/tools/binASSURAHOME/binPATH
export LM_LICENCE_FILE="licence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