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AC仿真时相位裕度怎看啊?

楼主(2010-06-24):
相位裕度为什么有时是正的,有时是负的啊?是同相端和反向端弄反了的缘故吧?我看ALLEN书上的相位裕度都是负的,而且是用180度减去0DB对应的度数??这个谁能帮忙解释清楚啊??

楼主:
在线等待高手来解答啊??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
准确的说,如果输入正负端没接错的话
从正端输入AC信号,输出端相位从0开始向负变化
而从负端输入AC信号,输出端相位从180开始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裕度度数是不是180度减去0DB对应的度数的绝对值啊?

网友:
嗯,如果全差分的话,同样端和反相端的相位裕度是符号不一样的,如果是看的相位是从180度下降的情况时,那么在0dB时的相位就是你的相位裕度。

网友(2011-07-13):
出现正的情况应该是你的运放正负方向接反了

网友(2016-05-08):
学习了,刚遇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