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再次问仿真PSSR的时候,怎么我的是负的啊??

楼主(2010-06-24):
再次问仿真PSSR的时候,怎么我的是负的啊??
而ALLEN书上的是正的,为什么啊?我换了同相端 反向端,没用的。只是方向变了。。。

网友:
说明白点阿
最好上电路图

楼主:
图已经上传,欢迎高手指点

网友:
用输出比输入,就应该是负的啊,说明你输出的电源纹波相对电源线上要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详细点好么?我是ALLEN书上来的,为什么他是正的,我是负的?

网友:
----------------------------
要理解电源抑制比的概念,
如果是看输出比输入,当然是负的,
这说明输出能抑制电源的噪声,

换成电源抑制比就是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