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实现过程的问题!!

楼主(2010-06-24):
大家好,我是刚开始学习fpga的菜鸟,最近遇见一个问题
写了一段代码,进行数据的存储
综合阶段没有什么问题
在实现阶段出现这样的警告:
"WARNINGhysDesignRules:367 - The signal <DESIGN_MODULE/TXN> is incomplete."

The signal does not drive any load pins in the design.
请问一下,这种问题是怎么样产生的??
应该怎么样来解决这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
把你的代码贴上来看看,这样看不出来是什么问题。。

网友:
貌似这个信号没有输入值。

网友:
是这个信号你定义了,但没有用,也就是没有load。。仔细查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