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Cadence里的spectre仿真谐振回路Q值

楼主(2010-06-24):
RT
以并联谐振为例吧
请教大侠们!

网友:
可以仿真的,

网友A:
用AC仿真,结合计算器就可求出谐振回路的Q值,具体公式为Q=f0/bw,f0为中心频率,bw为3dB带宽。

网友(2010-10-24):
回复 楼主:

    gooddddddddddddd

网友(2021-06-19):
引用 网友A:
用AC仿真,结合计算器就可求出谐振回路的Q值,具体公式为Q=f0/bw,f0为中心频率,bw为3dB带宽。 ...

请问这个具体怎么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