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arge pump的疑惑,求大侠解惑

楼主(2010-06-24):
如下图所示,假定输入方波信号为0~12V,频率为100K以上, 电容初始电压为0V, 当方波信号由0跳变到12V瞬间, 流过电容C1两端的压降是多少?0V?还是11.4V(假设二极管的压降为0.6v)?如果是0V,那二极管压降是12V,是否会损坏二极管?疑惑中。。。。,请各位大虾解释下,谢谢。

网友:
在跳变的瞬间,C1两端的电压还是0.6V

网友:
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是0.6V,在初始时刻,电容的瞬时充电电流较大,但持续时间很短,不一定会烧毁二极管,同时,电容也有ESR,会有限流的作用。而且,如果方波的边沿不是很陡,电容的峰值电流也不一定很大。

网友:
电容俩端的电压不能突变

网友:
电容两端是0V,二极管是12V,二极管是否会损坏,要看二极管的最大电压、最大电流、最大功率以及忍耐时间

网友:
use pspice do simulation.

网友:
首先明确的是,电路路结构是D1,C2和R1并联后与C1串联。
在阶跃信号由0跳变到1时,C1端的电压肯定是零。那么这个信号源电压降到哪里去了?当然是由上述的并联电路承担。这个并联电路能否承担最大12V的电压值,取决于各元件的耐压值是多大。

网友:
这个问题类似于一个耦合电容对一个电阻末端电位的影响。 如果把二极管想象成一个理想电阻,那么这个电阻上电压将是(1-exp(t/tau))方式上升的,电阻如果为无穷大,那么电阻的电压虽理想方波变化。电容上电压为0, 如果电阻不够大,那么电容上有小电压。 当二极管(电阻)电压达到0。6v时,二极管开始导通,电路急剧变大,二极管的电压钳位在0。6v,电容C1上电压由0v上升到11。4v.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我好好想想各位的想法,谢谢

网友:
纠正一下昨天的回答,更新一下那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