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能sink和source电流的ldo

楼主(2010-06-25):
能sink和source电流的ldo有两个调整管,怎么配合工作的呢,用误差放大器双端输出控制吗,正常工作时,是一个导通 ,一个截止吗
我是新手 ,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
ps  调整管都是nmos

楼主:
没有了解的高人吗 ?

网友:
听起来应该可以。不过你用的是IC吗?型号?还是自己搭的单板?

网友:
看看 DDR驱动IC  就是可以sink和source电流的LDO

网友:
you can check TI or NS Web . LDO circuits or Block Diagram.

Error amplifier output can control  PMOS or NMOS.

Used PMOS has low drop voltage . NMOS has small size in silicon .

网友:
看看DDRII Vtt regulator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DDRII Vtt regulator 是什么啊 ,求教 谢谢

网友(2011-04-05):
DDR Terminal Regulator设计的难点就是deadband和fast transient还有稳定性的关系。
至于你说的source sink的控制倒是简单,你可以参照class B控制部分的设计方法。

网友(2011-08-21):
这个话题不错,关注中。。

网友(2012-03-29):
关注此话题,不错,希望有人解答

网友(2015-08-12):
看一看,学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