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CMOS工艺中是否可以产生精确值的电流?

楼主(2010-06-25):
不做Trimming,可以实现吗?

楼主:
详细解释一下我的想法:
在CMOS工艺中是可以通过带隙电压产生精确的电压基准的,电阻的绝对值变化可以通过匹配基本消除;
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在电路中产生精准的电流绝对值,这是可实现的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trim,电阻不外置,很难做到5%,毕竟电阻的工艺和温度偏差是跑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