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PC8641使用问题

楼主(2010-06-25):
请问MPC8641D与MPC8641能直接互换吗?
MPC8641D/MPC8641在功能上除了单双核区别外,还有其他区别吗?

网友:
硬件应该可以
但是软件不能完全兼容吧?

网友(2011-04-15):
我开发也在学习这款,不知道你那有没有相关的中文资料啊  MPC8641D  双核的 谢谢!!langwz@foxmail.com  这是我的邮箱   谢谢!!!!

网友:
楼主在用MPC8641开发什么产品?这可是费斯卡尔的powerpc的altivec高端产品!BTW,MPC8641D和MPC8641完全管脚兼容!

网友(2011-07-22):
那么MPC8640D和MPC8641D管脚兼容吗?

网友(2012-11-03):
这两个处理器管教是完全兼容的,上电配置时,可以讲8641D的另外CORE1给关掉。

网友(2014-10-26):
硬件管脚完全兼容,没问题,软件带D的需要6.x,需要smp组件支持,5.5只能跑单核,或者一个核跑一个操作系统

网友(2016-10-06):
Bootloader用的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