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怎么把一3.6V的电源稳压为3.3V?

楼主(2010-06-25):
要求稳压效果较好,所以不能用3.3V稳压管,想用稳压IC,不知道有没有适合的?DC-DC芯片有没有哪款比较合适?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很多啊   3.6转3.3的话 用LDO效率就不错啊

网友:
LDO比较合适

网友:
LDO或者BUCK都可以

网友:
用LDO 还是 BUCK  要看你的负载电流:如果负载电流太大,LDO可能会发热,要注意散热,而且如果用LDO的要使用MOS结构,要不你的drop voltage 会大于0.3V,造成无法,稳压.如果用Buck 要选择Duty cycle 比较大,还要注意电感直流电阻等等...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析....

网友:
en,同建议LDO,看这个电压,应该不是大电流设备吧?

网友:
先決定用Analog(LDO) or Switching(BUCK) 方式,再選擇Current 大小合適之IC

网友:
楼主是说负3.6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