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测量LNA的1dB压缩点

楼主(2010-06-25):
如何测量LNA的1dB压缩点

网友:
要有好的矢网的话(比如Agilent的PNX),通过其功能可直接测量
没有的话按照定义测试吧~仅是个人观点。
请大虾指正

网友:
我依照定义测试过,用信号产生器输入一个RF信号,测量输出功率,持续加大输入信号,放大增益会逐渐变小,当小于1的时候,此时1dB压缩点,即可得到.

网友:
有失网就用功率扫描,记得加衰减器
没失网就信号源加频谱仪,

网友:
增加输入功率,测量输出功率,画成曲线之后就能和理想的增益曲线比较得出了撒

网友:
看看1dB压缩的定义应该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用信号源和频谱仪测试

网友:
使用矢量网络分析仪进行扫描

网友(2010-07-25):
楼主应该好好研究下1dB压缩点的定义,这个是最基本指标

网友(2010-12-20):
    研究所時期,我也是這樣來測量1dB,用筆來記錄每一個point的值,再進行去繪畫出1dB壓縮點的趨勢!! 線性與非線性兩條線去比較!!

网友(2011-02-09):
建议去安捷伦的官方网站上查查,应该能找到相应的技术文档。

网友:
直接用频谱和信号源测就行了,不用看文档

网友:
条条大道通罗马的。。。。
方法很多,看你拥有什么条件罗。。。。

网友:
回复 网友A:

how can I get it?

网友:
这个貌似不可靠性。记得有位专家写过,用定义测容易烧器件。好像有个等价的测试方法,回去查查。

网友(2011-03-13):
一般的放大器在小訊號範圍內工作。它的增益是很一致的。
此時輸入信號增加1dB,在這範圍內工作的增益,我們通稱為
線性增益。當信號逐增大,大到某一程度時,輸出信號不再跟著
輸入信號一樣增加。換言之,增益就減少了,當增益減少到比
Linear Gain少1dB時,此時之輸出功率稱為P1dB 。

网友:
测出是实际输出曲线,然后将线性的部分延伸。。。
就是使测完后画出来的吧

网友(2013-02-21):
矢量分析仪可以,定义搞清晰后就好弄了

网友:
用信号源跟功率计也行,在p-1点附近进行回推10db,看是不是少了9db,是的话就是p-1点了

网友(2013-05-09):
输入慢慢增大,看着输出。。。。。

网友(2013-06-26):
楼上说的很对  至于矢网测量 还要会设置才行

网友:
使用三種方式:
1.) Signal generator + Power meter
2.) Singal Generator + Spectrum
3.) Vector Network Analyzer ( Example : Agilent 8757D)

最準確且快速的是方式是使用第三種.

网友:
increase the input power and measure the output power, when the out_power-in_power=Gain-1, the input power level is 1db Compression.

网友:
刚开始接触LNA,学习下。关于按照定义测量会烧芯片的原因,不太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本楼

网友(2013-10-03):
NETWORK ANALYZEROWER SWEEP,
SIGNAL + SPECTRUM: SINGLE FREQ POWER INCREMENT

网友(2014-07-25):
怎么测量呢?

网友:
按定义测试

网友(2014-08-25):
用信号源和频谱仪测试

网友:
用矢网测比较快,不过有个疑问是LNA测它的P-1有用吗?

网友: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