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承受电流

楼主(2010-06-25):
在设计时,需要注意金属的承受电流问题,我想问下,晶体管和电阻有承受电流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
晶体管通常是Vmax这指标已经暗含了对Imax的约束

楼主:
Vx一定,但发射极条数不一样,比如有两个NPN管子,发射极2*10,一个是一条,一个是两条,两个管子的主要区别跟电流没有关系吗?还有电阻的宽度也跟电流没关系吗?
2# ddrr

网友:
电阻的宽度跟电流能力是有关系的。根据电阻材料不同,过电流能力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