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高fpga速度

楼主(2010-06-25):
我目前使用的是EP2C8,但处理数据的速度有些不能令人满意,

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处理速度呢?

C8的片子换成C6的?  还是换EP3C的片子

还是改其他芯片??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吗?

网友:
如果你有权力改换芯片,那换个吧,省事,
Cyclone II?还是用Cyclone III的吧,这都出来好长时间了。
如果换不了,从需求,代码,布线等方面提高时序表现。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还有其他好方法吗?

比如内嵌算法,减少图像传输的大小?

网友:
图像传输大小与时序有什么关系啊?
用到里面的RAM?或者会增加通道数据的BIT数?
如果你是当一个传输通道,图像大,只会让完成一次的时间增加而已,与时序没关系啊。

网友:
要是舍得花钱,用stratixIV肯定会快!

网友:
或者该善你的设计,不要把数据路径做的太长

网友:
换片子也可以提高,这个可以换片子后跑一下流程就知道能提高多少了
另外可以修改约束来提高,看看现在的瓶颈在哪里,有针对性的解决
最后可以考虑改代码。。。。

这个我做过很多个类似设计。。。可以联系我,哈哈。

网友:
换片、增强约束、优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