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6.6 license

楼主(2010-06-25):
为什么设置好了 license 后, 运行 vsim , 老是出现一个窗口:提示为

Unable to checkout a viewer license necessary for use of the ModelSim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Vsim is closing.

楼主:
我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是同样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根据我用早期版本的经验,这个是license出问题了,也许patch不成功,现在用6.5,赶紧很好啊

网友(2010-08-24):
突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的笔记本使用了远程桌面登陆我的台式机上的账号,然后运行modelsim 出现该问题,然后直接去台式机上本机登陆就能正常使用,我觉得,可能不是license的问题,就是软件本身的用户账户访问控制的问题,不知道对大家有用没?

网友(2010-10-18):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有指导的高手知道下哈

网友(2010-11-26):
回复 网友A:

    这是因为floating license和node-lock license的区别导致的。

如果你不想遇到这样的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在台式机上先打开,然后再远程,就没有问题了。

否则,就去装另一种license。

网友(2011-06-29):
不太明白,用了几种破解,还是不行!

网友:
装另一种license???
能否提示一下

网友(2012-08-16):
据说换另一个破解工具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4-03-31):
回复 楼主:

我的断网就是这个问题,一联网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分析感觉靠谱,这floating license是直接连到modesim所属Mentor Graphics 公司上的?

网友(2014-07-01):
遇到相同问题,解决方法是将modelsim.exe与vsim.exe兼容性设置为win95/me即可解决此问题

网友:
生成license 文件时,在里面加上 TS_OK 字段就行了

网友(2015-03-25):
回复 网友C:
试验了一下,果然好使,多谢!

网友(2016-11-06):
若是64位modelsim,兼容性设置不能设为win95/me,这时可以在license 文件时里面加上 TS_OK 字段就行了。

网友(2017-01-07):
回复 网友D:

   请问,在linux系统下遇到这个问题该怎么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