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仿真中的2区,以及运放的过驱动电压

楼主(2010-06-25):
一般来说,2是表示MOS管工作在饱和区,但是今天听一师兄说,有的时候,它表示的是亚阈值区的饱和区,这个是怎么回事啊?那么怎么看啊?
哎,是在设计一个BG的EA的时候遇到的问题,输入管子的过驱动总是在30mV左右,据说这个区域很危险。。。郁闷中:过驱动电压太大了,则电源电压不够了(总共1.8v,三层管子---典型的5管运放),过驱动太小了,又害怕仿真模型不准确,管子工作不稳定;若是弄到亚阈值区,则运放的增益又太小了。。。强烈的纠结中。肯定大牛指点!

楼主:
呵呵 顶 求解答 多谢~~

网友:
同样等待答复中。

网友:
不太理解“亚阈值区的饱和区”,但是过驱动30mV是太小了,过驱动太小就进入亚阈值区了,而太大又会进入速率饱和,通常过驱动设计在0.2V~0.5V比较合理,对于高增益设计,选择过驱动为0.2V,因为gm=2I/Vov,而对于高速设计,选择过驱动为0.5V。大概就了解这些,还请高手指教。

楼主:
说的很有道理。过驱动30mV就是我所说的 “亚阈值区的饱和区”的意思。
呵呵 那么对于就像经典的BG中的运放而言,如果电源电压小于1.6V的时候(用PMOS管输入,Vg随温度变化为800mV---400mV) 那么PMOS的源端就有1.5,1.6V了(在低温情况下,Vbe=0.8V,Vth=0.7V多),若还要过驱动为0.2V,那么PMOS的源端就有1.7V多了;那么运放的pmos尾电流源不就到线性区了么?

5# hzcj

网友:
从输入共模电压范围角度考虑,按照你说的,vg最大为0.8V,而输入共模电压范围的上限为VDD-2Vov-Vth,若能保证输入管和尾电流源的Vov均为0.2V,Vth=0.7V,那么VDD=1.1V时,OPA仍然能工作,Vov与(W/L)的开方成反比,我觉得,如果MOST的size设计的合适,你说的条件应该还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2022-10-18):
同样也想问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