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运放的settle time与其频率响应的关系

楼主(2010-06-25):
一直都没搞清楚,请教达人了。
或者推荐paper或者哪本书的哪个章节。
多谢了。

网友:
其实allen 那本书上应该有 一些解答,
但是好像没有专门的论述,不太全面。

运放的set time
和大信号和小信号都有关系,

一个是运放的摆率,这是大信号的范畴,
通常摆率越大,建立速度越快。

二是 运放带宽,这是小信号的范畴吧,带宽越大,建立速度越快。

三是,相位裕量,通常相位裕量大于60度之后,相位裕量越大,建立时间越长,
相位裕量小于45度以后,相位裕量越小,建立时间越长,因为会有一些过冲和振荡。通常60度比较合适。

上面三个方面对建立时间都有影响

楼主:
多谢楼上
我现在比较关注的是你说的第二点
就是带宽和小信号settle的关系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一般运放的传输函数可以写成频域零极点的形式,求运放的时域特性就需要对频域的传输函数进行拉普拉斯逆变换,变换后是指数形式的表达式,指数项里就会出现与极点有关的时间常数项,极点越大对应时间响应越快。单位增益带宽一般由次住极点决定,单位增益带宽越大,次主极点越高

网友:
同问,貌似和增益郁度有关,谁能解释下?

网友:
每个人在能力允许范围内做点贡献,各位XDJM就都可以从中受益。

网友(2016-07-05):
回复 网友A:

   謝謝,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