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元件例化时的端口映射

楼主(2010-06-25):
做了一个小实验,发现一个问题,没想明白,请高人帮忙看看。
谢谢!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nd2 IS
PORT ( a, b: IN STD_LOGIC;
               c: OUT STD_LOGIC );
END nd2;

ARCHITECTURE nd2behv OF nd2 IS
BEGIN
         c <= a NAND b;
END nd2behv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ord41 IS
PORT ( a1, b1, c1, d1 : IN STD_LOGIC;
                            z1 : OUT STD_LOGIC );
END ord41;

ARCHITECTURE ord41behv OF ord41 IS
COMPONENT nd2
PORT ( a, b : IN STD_LOGIC;
               c : OUT STD_LOGIC);
END COMPONENT;

BEGIN
u1 : nd2 PORT MAP (a=>c1, b=>d1, c =>z1);  --运行正确
u2 : nd2 PORT MAP (c1=>a, d1=>b, z1 =>c);  --Quartus报错
u3 : nd2 PORT MAP (c1<=a, d1<=b, z1<=c);   --Quartus报错
u4 : nd2 PORT MAP (a<=c1, b<=d1, c<=z1);   --Quartus报错

END ARCHITECTURE ord41behv;

网友:
语法规定的啊,大家都这么写,在这方面钻牛角就不用了吧?
VHDL的语法规定严格,也有好处。

网友:
这个太强大了吧,不遵守语法规定,当然出错了。